楼主(2011-05-18):
台安N2-2P5变频器输出三相不平衡,电压偏低,但显示正常,是什么原因,驱动板是那块,请大侠帮忙

网友A:
是空载测量还是带载测量,不平衡度是多少?应该有个具体数值才好。一般而言,输出不平衡,应该是驱动电路或逆变功率模块的问题。驱动电路直接与IGBT模块相连接,驱动电路一般由六片光耦合器及六路或四路供电电源所组成。

网友B:
一般是输出小的那相的驱动光耦老化损坏导致的,换一个光耦就好了。向大家推荐一个不错的网站www.gzkowo.com或www.gzkowocnc.com(广州科沃工控),里面的“技术培训-技术文章”写得不错,可供大家自学变频器与伺服驱动器的维修和调试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