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8):
我们车间里设备上有静电,工人手碰上去有电击感但是第二次再碰没了,我查过设备的外壳以及门把手都和接地是连接的。请问此静电如何释放?
哪位朋友能帮我想想办法吗,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哎. 有专门的静电消除设备呀...!

网友B:
工人身体上有静电
遇到过N次

网友C:
接地要做好,我们以前打包机也有静电。

网友D:
第一,彻底排查接地。第二,适当增加车间湿度。我是这样认为,不对还望各位指教!

网友E:
我也感觉是工人身上的静电为主
有需要高环境要求的场所,工人应该穿专门的防护服,以防静电。

网友F:
这种场合工人的衣服和鞋子最好都是防静电的

网友G:
我在这里也是经常的。

网友H:
其他设施接地良好的话,应当是人体带静电;
觉得保持一定的湿度,及穿防静电服、鞋的说法有道理,只是要结合具体的情况采取措施。

网友I:
最好是加强接地网 车间增加湿度  就可以排除

网友J:
人身体的静电起到作用

网友K:
加大湿度试试

网友L:
1接地是否达到标准。2穿防静电鞋及干净的工作衣。3注意环境的清洁度。4配带防静电手环。5进入生产车间前进行防静电检测。

网友M:
让工人坐铁橙子就是了

网友N:
此多为人体的静电,换防静电服吧。深受静电打击的说

网友O:
接地球需要4M电阻,你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