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8):
在风机出风口1米处装一0--10kp的压力变送器。经过数显调节仪。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再控制风机电动机的转速。经试验,风机再50HZ全速时,数显调节仪上测量PV值可以达到9.5kp,实际需要5.5kp的风压,(用风设备的用风量和用风时间是随机的,但是风机全速时绝对能满足)在自动控制状态数显调节仪PV值无法稳定在5.5。总是在5.0-6.0之间波动。经过调接PID值无效,风机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为1分钟,小了变频器要跳。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稳定下来,我自己认为是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太长,风压变化比较快。比较敏感。如能缩短加减速时间最好,但是变频器容易跳。变频器的V/F曲线也重新设定了效果稍好点。但是还是无法稳定。不知你们有没有用过。我是隧道窑上的助燃风机用。负载的用风量和风压是随机变化的。有时候还要调整稳定的设定值。如果手动设定调节仪表的输出为80%,则风压基本可以稳定为正负0.02,效果比较理想。就是无法进行自动控制。

有朋友认为是变频器小了。我用的是三菱FR——F740-11KW的变频器
有朋友说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太短,我设为70秒
有朋友说,风机容易波动,建议进一步延长加减速时间,也就是让风压不要变化太快,同时继续调整PID时间,减小P值,提高 I 值,适当调整d值,你说PID调节无效,可能是加减速时间太短 。我也试了无效。
还有朋友说。你是在用数显调节仪去调节变频器呀!那肯定乱套了,
1、要么直接将压力变送器的电流信号输给变频器;
2、或者配个带变送输出的显示表,显示表不需要用PID的。 这个我没有试。
大家有什么好办法。请赐教。

网友A:
这个控制没问题呀。你要想快,就在变频器上加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这样要风压大就可大,要风压小就可小。

你如果不想加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那就把风机的斜坡时间放长,让系统慢,求稳。而且PID的调整也是要慢,让系统稳,牺牲的是快速性,得到的是稳定性。

网友B:
一点看法:
压变安装在离风机出口1米处,明显直线段不够,很难保证流束的平稳,这样检测到的压力可能也是波动的。楼主可在手动时试试看,即固定一个转速,看压力是不是稳定的,否则就要采取措施先解决压力检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点看法:
压变安装在离风机出口1米处,明显直线段不够,很难保证流束的平稳,这样检测到的压力可能也是波动的。楼主可在手动时试试看,即固定一个转速,看压力是不是稳定的,否则就要采取措施先解决压力检测问题,
我们在距离风口2米 和4米的地方都装过。效果基本一样。手动固定一个转速,检测到的风压基本上稳定在理想状态,正负0.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控制没问题呀。你要想快,就在变频器上加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这样要风压大就可大,要风压小就可小。

你如果不想加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那就把风机的斜坡时间放长,让系统慢,求稳。而且PID的调整也是要慢,让系统稳,牺牲的是快速性,得到的是稳定性。
先谢谢老师指点,我在另外一条窑(这条窑是定风型,即风机的负载基本稳定不变)试过P调到30 加大 I  到2200减小D到1, 手动85%到达设定风压后转为自动。风压基本稳定不变。但是3天后操作人员调整了风门输出(改变了风管的负载.将阀门调整了,)就有不稳定了,将调节仪切换到手动输出85%风压就有基本稳定下来了。
我们一般的窑炉用风量都是随机的。所以可能只有像老师说的加制动电阻了,但是又不现实。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又没有办法缩短,怎样来达到快速反应和稳定。有点头疼。

网友A:
风机本来就是一种惯性比较大的属性,要想快速变化,本身就不现实,只能是尽力而为。把系统的变化做的缓一些,以适应风机自身惯性的特点。这样比较实际。也就是说,把给定的加减速斜坡高的尽可能的长一些。以适应系统的惯性时间常数。

网友A(2011-09-20):
哦?这是一个旧帖,被顶起来了。现在再看,又有了新的认识。其实,这说明什么?说明风压传感器的反馈时间常数与变频器的PID时间常数不匹配,导致一旦实际风压有变,系统就波动不能收敛。解决这个的办法很多呀,一个是针对风压传感器的信号,做滤波,然后把PID参数的时间常数加大,或者只要P,屏蔽I和D。总会能够使其动态调节收敛。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把风机运行的频率与风压做一个标定,然后将这个标定的关系曲线,通过上位机进行发送,不要风压传感器,只要把对应风压的频率给定变频器即可。保证是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