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8):
我工厂有几台1.5千瓦小功率变频器运行频率在10多赫兹左右。运行一年以后就老是自动会停机,没有任何报警故障重新启动又可以了。反复如此,请问老师们大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有就是外壳容易破碎。不知哪里有配?

网友A:
楼主采用的是V/F控制吗?

网友B:
这种问题我认为你应该查外围配线有关,可能是线路老化,主要是启动和运行的配线和一些中间继电器之类的坏

网友C:
应该查线路吧?不应该是变频器的问题吧

网友C:
你说的啥变频器,我可以给配壳子啊啊或者二手变频也可啊

网友D:
呵呵;没牌子的?

楼主:
采用V?F控制。是面板控制。不存在线路老化

楼主:
牌子有能士NSA80  0007G43A0.75KW  上海欧频OPI9000A 1.5/4

网友E:
这种情况往往是变频器里面的滤波电容老化所致。向大家推荐一个不错的网站www.gzkowo.com或www.gzkowocnc.com(广州科沃工控),里面的“技术培训-技术文章”写得不错,可供大家自学变频器与伺服驱动器的维修和调试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