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8):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下欧姆龙的指令   MOV  #1  W201                       MOV   #2     W201   表示什么意思,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下欧姆龙的指令   MOV  #1  W201                       MOV   #2     W201   表示什么意思,非常感谢

将16进制数1或2存入工作寄存器201中。

网友B:
MOV--------传送的意思

楼主:
不是这个意思,它是表示地址的,应该是W201.01  ,W201.02    但是我不知道它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意思,它是表示地址的,应该是W201.01  ,W201.02    但是我不知道它为什么

看来有必要普及一下计算机初级(全国计算机应用考试1级)的基础知识了。

一个双字(Double Word)有32位:
二进制表示为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一个字(Word)有16位:
二进制表示为 0000 0000 0000 0000
一个字节(Byte)有8位:
二进制表示为:0000 0000
所有的数据类型都是由最小单位:位(Bit)组成
因此:1个双字=2个单字=4个字节=32个位。

MOV #1  W200  将数据1送入W200中,那么此时W200=1,其二进制表示为:
0000 0000 0000 0001
MOV #2 W200  将数据送入W200中,那么此时W200=2,其二进制表示为:
0000 0000 0000 0010

前面已经说过,1个字为16位,W200就是由W200.00~W200.15这16个位组成。
0000 0000 0000 0001不就是W200.0位1了么
0000 0000 0000 0010不就是W200.1位1了么。

基础太差了,建议首先去学习一点计算机基础知识,否则后期PLC无法提升功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意思,它是表示地址的,应该是W201.01  ,W201.02    但是我不知道它为什么

表示地址?

那么间接引用标志在哪里呢?

网友C:
简单的问题搞那么复杂。。。

MOV #1 W201    W201.00  ON

MOV #2 W201    W201.01  ON

MOV #1 W201 执行时就W201.00  ON,其余的W201.01.  W201.02....W201.15都会被OFF

另外说一句你要让W201.02 ON的话是 MOV #4      03则是#8,04是#10  05是#20.。。。15就是#8000,#10000就变成了W202.00

记住1.2.4.8就行了~哦,对了,#0 的话就是把W201全OFF

楼主:
非常感谢,小弟有点明白了,七楼的说的很正确但是能不能再说的明白一点,为什么这样分呢

网友D:
MOV #1 W201    W201.00  ON

MOV #2 W201    W201.01  ON

MOV #1 W201 执行时就W201.00  ON,其余的W201.01.  W201.02....W201.15都会被OFF

另外说一句你要让W201.02 ON的话是 MOV #4      03则是#8,04是#10  05是#20.。。。15就是#8000,#10000就变成了W202.00

记住1.2.4.8就行了~哦,对了,#0 的话就是把W201全OFF

网友C:
为什么这么分,请参照4楼“计算机初级(全国计算机应用考试1级)的基础知识”
。。。唉~

网友E:
有很多搞PLC自动化的不明白二进制 呵呵

楼主:
非常感谢,小弟明白了,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