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问题

楼主(2011-05-18):
麻烦一个各位师傅,酒店里的一个总开关,漏电开关400A,满负载后跳闸,到底是某一部分负载漏电,还是漏电开关小了、???

网友A:
你看你的工作电流是多大了。是不是开关选的小了。

网友B:
400A绝对不小了 , 还是看看有没短路和漏电的线路吧。有一相短路整个电路就会跳闸,分开试试各路查找短路的线路,确定短路点

网友C:
楼主有没自己先找找故障原因呢?

网友D:
谁知道你说的满负载是多少啊~!

网友E:
停电后测量一下各项负载有没有接地,另外再量一下电流看看是不是过载

网友F:
是不是有部分接地没弄好

网友G:
量一下电流,看一下漏电指示不就知道了是漏电还是空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