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8):
我们最近要做套空压机节能改造!有8台90KW的空压机!用一台110的变频器 !和一个40点的PLC    !要怎么控制空压机的变频启动然后切换到工频!压力不够时在用变频器启动一台空压机!压力够时减少空压机

网友A:
你好,需要压力开关。
然后空压机按照等时等效启动原则。最好配一个触摸屏。

网友B:
我也需要这方面的资料,邮箱834676756@qq.com,  谢谢!!

网友C:
起码再配个文本和压力变送器、模拟量扩展模块,这样你的压力就可以在文本上数字化设置,操作方便灵活。如果用压力开关,一个精度不足另一个不能集中设置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