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8):
现在有一个数据块DB1,里面有100行数据。每20行都是重复的数据,也就是说有5笔重复的数据,每笔20行。
还有一个数据块DB2,里面有20行数据,这20行数据与DB1里的每笔数据都是一样的。

怎么写一个程序,执行5次,
第一次把DB1的第一笔20行数据给DB2。
第二次把DB1的第二笔20行数据给DB2。
第三次把DB1的第三笔20行数据给DB2。
第四次把DB1的第四笔20行数据给DB2。
第五次把DB1的第五笔20行数据给DB2。

怎么实现这样的功能,有没具体代码可以看看

网友A:
用MOV指令 再加一个循环指令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调用系统功能SFC20(BLKMOV MOV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用系统功能SFC20(BLKMOV MOVE)
不符合我的问题吧,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OV指令 再加一个循环指令不就可以了吗
对啊,你下次循环怎么取DB块的不同区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