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8):
变频器调速,电位器不能全程调速是怎么回事!急求大侠帮助!!

本人用一台丹佛斯HLP-M 的变频器控制0.75KW的Y接法电机,试机后发现电位器刻度扭到0-10范围电机不动。但扭到10以上刻度就可以自由调速。回到0刻度电机也能正常停止,请问各位大侠我要设置那些参数,才能解决问题。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A:
你设的启动频率是不是在一定的范围内(0到10的刻度)才会启动了

网友B:
频率太低 电机无法启动 正常现象

网友C:
低频扭矩不足,提升一下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频率太低 电机无法启动 正常现象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设的启动频率是不是在一定的范围内(0到10的刻度)才会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