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8):
求教,本人最近在学习西门子300,想问一下,在现实编成中输入输出地址是按顺序给的么,0,4,8,12这样,还是可以打乱顺序,求高人指教。

网友A:
为什么要打乱了,可以确定初始地址!

网友B:
是的,PLC300的DI/DO从0...开始,AI/AO是从256。。开始的

网友C:
地址由硬件组态中给出,可以修改。按自己喜好进行,不过你要记住这些地址,以后可以在符号表中定义符号,方便使用。

网友D(2011-06-18):
在硬件组态时就会给出个默认的地址,当然你可以更改。如果更改的地址有重迭,系统会自动给出一个推荐地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