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8):
我厂近期购进一批CJ12-100的交流接触器线圈,主要用在行车的接触器上。由于线圈质量太差,安上两三天就烧损了,还有漆包线到接线螺丝处也特别容易断,有时候自己用电烙铁滴点焊锡,凑合着用。现在很头疼,希望能购进点好质量的。望各位师傅帮忙指点,谢谢了!

网友A:
用正泰的看看

网友B:
日本货试试

网友C:
我们用的西门子的,感觉还可以。

网友D:
大牌子的还是好用,!

网友E:
B系列的挺好

网友F:
西门子,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买的假货!
如果是正牌上海产的质量不错滴
我现在感觉比施耐德还好一些(不过外形稍大),施耐德现在做的越来越差,西门子是那些西门子的徒子徒孙喜欢用的
也许我们买的就是假货,牌子就是上海的,想换换正泰的。可惜自己没有采购权啊~
不过采购还是会采纳我的意见,买正泰的。

网友H:
一份价钱一分货,打个比方,如果正泰的质量,或者说是做功方面等等>=西门子,西门子还混什么

网友I:
你的接触器线圈也太容易坏了吧?怎么可能啊?是不是线路有问题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接触器线圈也太容易坏了吧?怎么可能啊?是不是线路有问题啊呵呵
是啊,我也觉得有问题。线路应该没问题,因为换上新的,可以用3天左右吧。现在怀疑线圈底角没有固定好,毕竟是行车上用的,震动较大。正在检查中...

网友J:
天正的也不错。

网友D:
质量好点的就行,你的是次品!

网友K:
永上,永昌的线圈都还可以。

网友L:
TCL的用过,比其他国产品牌要好多啦,只是价格接近日货。

网友M:
正泰在国内来讲还是不错的

网友N:
换进口的吧,质量还是有保障,国产的正品质量还行,如果假货就不行了。

网友O:
我厂里用西门子的,线圈基本不坏,要是坏的话就是:接触器长期点动引起触点打坏,你看下电压是不是正常。+—10%

网友P:
电流大,用固太继电器嘛

网友Q:
施耐德,西门子,富士的都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R:
用常安的CJ20的,触点够扎实

网友S:
引用 网友Q:
施耐德,西门子,富士的都是不错的选择
经济实力允许的话,比较赞同21楼。。

网友Q:
施耐德不错,我原来也维修过行车,感觉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