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8):
交流接触器抖动,即频繁的吸合断开,闪着弧光。遇到过很多次,我分析是线圈接线松动,或者电压不稳。不知道与接触器里面的短路环有关系没,一直不知道怎么处理,望各位大侠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看线圈电压是否正确,如果没有问题,我想应该是线圈磁性不够,或者是硅钢片松动,和短路环没有关系的。换一个接触器试一下。

网友B:
主要有2个问题
1接触器线圈卡黄松动所至的接触不良
2启动开关接触不良

网友C:
除以上原因外,还可注意其主电路带的什么负载,是否有较大起动压降;电压是否波动较大。

楼主:
今天看到西门子的接触器出现抖动,今天第一次调试它下面的电机。后来排除电机的故障后,由于电机反转了,换了一下相序,空开就开始过热保护,怀疑缺相,有待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以上原因外,还可注意其主电路带的什么负载,是否有较大起动压降;电压是否波动较大。

带的负载是电机,2.2kw的,启动电流会大。可是还有7.5kw的,接触器也没出现抖动啊。电压是稳定的,同一主电源下还有其他电机都正常

网友D:
短路环坏会造成响声很大

网友C:
   该情况下,若检查线路、连接点等无问题的话,则可以 试 更换接触器(如果允许的话)、或判断接触器有无问题。
   可先观察 不带电机的情况如何。

网友E:
怪事咄咄啊

网友F:
时有时无就不是短路环的故障。

网友G:
增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H:
可能是线圈接触不好,拆下来看看。

网友I:
建议先检查一下电路中保险管、自锁触头或者互锁触头是否存在接触不良的现象,接触器本身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J:
时间久了 触点老化  最好还是换接触器

网友K:
1:检查控制线圈的电压和接入的电压是否匹配(交,直流)
2:控制电压是否稳定是否有虚接的现象
3:如果控制端的电源是通过该接触器辅助触点,则检查辅助触点是否有粘连

网友L:
关于接触器抖动的话题
一般接触器抖动,造成的原因为电压低,线圈接触不良。在高度灰尘的车间造成铁芯脏,再就是机械机构犯卡,再就是接触器线圈老化造成吸力不足哦,再就是弹簧的原因,以上就是我多接触器抖动的分析,有不足度地方望谅解

网友M:
检查线圈电压看看啊

网友N:
1.确认短路环没有问题2.接触器线圈的控制电源是否经过降压,如果有,要注意不同接触器线圈吸合容量差距很大3.注意监控线圈电压是否断路

网友O:
拆开看看,可能是线圈引线接触不良。

网友P:
看线圈电压是否正常,一个接触器,还有修那个的,除非学习!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接触器是新的,西门子的。线圈电压AC220V,后来更换了接触器,可是找到现有的接触器线圈电压是AC380V,后来把原来的接触器线圈拆下来换到了新接触器上。最后,问题解决,接触器不在抖动,空开也没跳。

网友Q:
控制线路接触不良,常见压线端子部位

网友Q:
常见于压线端子接触不良

网友R:
检查一下接触器线圈的电压看是否达到额定值,上一次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线圈额定电压是380V的,但结果线圈上的电压只有220V,所以接触器频繁的吸合断开,不稳定。 短路环的作用是减小震动和噪声。

楼主:
还是接触器自身存在问题,不过曾经遇到过行车的接触器抖动,是大车电机15kw的接触器。当时只是大车往一个方向走时才会抖动,往另一个方向走就不会抖动。更换线圈,换辅助触头都不好使,最后发现时线圈控制线的其中一路电源接在了接触器的二次侧,导致抖动。
注:有两个接触器实现大车电机的正反转。

网友S:
1首先确认电压是否正常 2确认线圈电阻是否在正常范围之内 3接触器内部的主触头表面有杂物或氧化皮

网友T:
请问短路环起什么作用。电震给料机是什么原理

网友T:
就是接触不良或接触面有灰尘或硅钢片接触面粗糙或短路环问题

网友U:
电压不稳处于吸合释放临界状态,内有杂物,短路环松动。

网友V:
接触器抖动(就像打机关枪一样的),更多的原因是线圈的铁芯进去异物了,导致线圈吸合的时候,贴心闭合不上,有缝隙,电磁力不够,于是产生抖动。

网友W:
这种现象如果供给线圈的电压、频率正常,那就是铁心上的短路环断了。将其找到用同规格的铜丝绕好就行了。

网友W:
这样的现象本人遇见过,交流接触器有规律的不停吸合。处理方法找到短路环用同规格的铜丝绕好就行了。

网友W:
这样的现象本人遇见过,交流接触器有规律的不停吸合。处理方法找到一断了的短路环用同规格的铜丝绕好就行了。环扣一定要闭合好。

网友X:
接触器用时间长了铁芯上不干净也会出现抖动

网友Y:
换一个是最快的力法,

网友Z:
电压不够

网友AA:
我碰到都换了一个。也可能是380V线碰到了。。

网友AB:
1、电压不够
2、触头有污垢
3、接触器损坏

网友AC:
本人试过有次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苦查后问题点居然在保险管,原先用的是5A的,后换成10A的后问题解决

网友AD:
先看线圈电压是否合适?一般都是因为接触器进灰尘引起的,接触器的工作环境是否是尘土过多。灰尘过多的话接触器就会出现这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本人试过有次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苦查后问题点居然在保险管,原先用的是5A的,后换成10A的后问题解决
您好,首先谢谢您的回复。保险管是加在整个控制回路电源下边吧,如果是保险管的电流选小了,那不就烧保险了,接触器还会抖动吗? 我还是难以理解保险管能引起接触器抖动。在此请教了~

网友AE:
可以检查一下接触器内部组件,清洁一下。硅钢片动、静部分的接触面的接触情况,弹簧的位置等,检测一下线圈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AE:
有时线圈的匝间短路也可导致不能完全吸合。

网友AF:
二次控制线回路(控制接触器)线路接触不好。

网友AF:
二次控制回路接触不好。

网友AG:
在二次控制回路,元器件公用接点上查找原因。

网友AH:
接触器铁芯磁轭有灰尘也会引起

楼主:
您好,首先谢谢您的回复。保险管是加在整个控制回路电源下边吧,如果是保险管的电流选小了,那不就烧保险了,接触器还会抖动吗? 我还是难以理解保险管能引起接触器抖动。在此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