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8):
本人用一台丹佛斯HLP-M 的变频器控制0.75KW的Y接法电机,试机后发现电位器刻度扭到0-10范围电机不动。但扭到10以上刻度就可以自由调速。回到0刻度电机也能正常停止,请问各位大侠我要设置那些参数,才能解决问题。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A:
海利普的变频器最好用了,把33和34这两个参数设为1就可以了,还有问题打电话给我.13862264411,余

网友B:
电位器用4.7K的

网友C:
参数设置

网友D:
变频器的调速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E:
应该是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F:
电机启动时,阻力比较大,所以0-10应该是启动频率吧。个人观点

网友G:
电位器阻值太小,建议用10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