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8):
如题:什么时候用PLC的模拟量模块?
都有什么模拟量?

网友A:
楼主应该去了解下模拟量和数字量得定义才行啊

网友B:
温度、质量、等为了更好地监控,需进行AD转换的量

网友C:
温度和压力用的最多,A/D,D/A模块有很多

网友D:
模拟量其实就是两种---电压和电流,不管检测的是什么量,都是通过这两种量进行转换计算,当程序中需要对这两种量进行计算的时候就要用。

楼主:
能不能给举个简单的例子呢?
我想着是:比如说温度,用温度传感器,如果温度达到某一值,就引发输入改变。

网友E:
温度随时 变化  看你的具体工艺要求了

网友F:
当需要对连续的数据进行处理的时候。。。通常我们的输入只有0 和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