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8):
最近搞了一个CP1E-N20DT-D的PLC,发现没有电池,那么这样会不会掉数据,比如当前计数值,DM数据区的数值,断电会不会保持。长时间断电后,会不会丢失呢?

网友A:
可以保持50个小时。毕竟在欧姆龙里是便宜的入门级产品。

网友B:
还是要装个电池!

网友C:
可以放到断电寄存区,我用过,20天没通电数据都是保存的

网友D:
E型的不配电池,N的有配的,如果电池没有,一般是用电容来保持的,时间有限;

网友E:
要把设置传到PLC然后断电重启就可以了。

网友F(2014-04-19):
手册上很清楚,不要电池也能保存很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