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

楼主(2011-05-18):
问下22KW 星三角启动,接触器怎么选择,具体选多大的,是 44A,还是 25A ,空开选多大的 ,线就选6或10 平方的了,

网友A:
25A的应该是小了,线6个平方的够了

网友B:
6的线小了  10的比较保险!接触器44可能还有点小了

网友C:
线6平的  不大  但是 没事  距离别超过15米   接触器44的小店, 主接触器50的 辅助星 25的

网友D:
断路器用60的就可以了   接触器最好用50 的  线最好是10平方的  要是变频就用6平方的可以了

网友E:
线6平的  不大  但是 没事  距离别超过15米   接触器44的小店, 主接触器50的 辅助星 25的同意此说法

网友F:
6的线小了  10的

网友G(2011-06-22):
我厂三十的电机用80安空开,63安接触器,10平方线,用了多年都没问题!

网友H:
接触器44可能还有点小了,推荐63安接触器,10平方线

网友I:
主Y接触器LC1-D38.角接触器LC1-D25.施耐德接触器,电缆线最好用16的,

网友I:
断路器用C65N-D63A施耐德

网友J(2013-04-08):
6的线不大 小了

网友K:
你要是闲的话,用6的,想偷懒的用10的。
22kw额定电流42A左右,6的最大30A(国标)
你自己看着办!

网友L:
断路器用60的就可以了   接触器最好用50 的  线最好是10平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