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9):
三相绕线式电动机的转子绕组连接鼠笼式电动机的定子绕组,给绕线式定子绕组通电后,两台电机都转吗?有那位知道。

网友A:
试过后记了在来说说

网友B:
绕线转子绕组的感应电压不会达到电机的额定电压,估计鼠笼电机可能会转,但是不正常~

网友C:
不可以,绕线转子有额定电压在200v左右,如加380v会有什么结果。

网友D:
转都不会转

网友E:
这件事还真没想过,希望有条件的去试一下

网友F:
就相当于把绕线式转子电机当成了一台变压器,次级接一台鼠笼电机,只要阻力足够小,两台电机都能转,但感应频率小于50HZ

网友G:
和楼上讨论一下:
绕线电机的转子感应频率应该很高吧?我记忆中可能启动时5khz左右,然后随转速升高降低。好多年前测过,现在记不清电机型号了。

网友H:
楼主所说的接线,相当于把鼠笼电机看成是绕线式电机的电抗器负载,绕线式电机能够正常启动,此时,鼠笼电机也以电源频率,一定的端电压(据6楼转子额定电压为200V。但绕线式电机启动时的转子电压,未做过试验,也无经验,不知道有多高)启动。
绕线式电机的转速慢慢升高,转子上感应电压的频率也在降低,因而鼠笼电机以更低的同步转速继续启动,此时如果绕线式电机的转子上感应的电压不变,鼠笼电机的定子电流就必然增加,相当于绕线式电机所接电抗减少(有点类似于频敏变阻器),。。。。。最后好象是绕线式电机在额定转速之下运行,而鼠笼电机则在小于转差频率下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