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变压器

楼主(2011-05-19):
问答题,有一台电压为220/110v的变压器,是否可用来把低压绕组接220v交流电源,作为220/440v的升压变压器?为什么?

网友A:
不可以,低压110伏不能接220.   可以把110v用变压器升为220  但是使用功力下降百分之80左右

网友B:
耐压值知道不 俺支持2楼的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C:
不能使用。匝数不对。

网友D:
匝数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