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9):
昨天接到一台安川G7变频,经初步检测 逆变模块坏了一个,两个保险也坏了。现在将驱动板和CPU板上电检修,不知道为什么驱动电压在低频的时候三相不平衡?(总共是有12路脉冲)不平衡指的是GU EU 和其他两相驱动直流电压不一样。但是将频率开到50的时候驱动电压又都一样了,真是很奇怪。变频器控制是采用v/f控制的。频率要是改到30再测驱动电压又有某两路(两路指某相的上臂和下臂,有时候重新上电再测可能又是另外两路不平衡)不一样了,测交流也有偏差。在频率是50的时候测光耦3140(16脚)的2 3脚和6 7脚电压都是一样,而在30或者更低的频率时如果哪相驱动电压不一样那光耦的输入端电压也貌似不一样,但不确定。本人测试是这样的。现在不知道这种现象是否正常?因为之前没修过安川的。如果不正常的话,怎么检测驱动才算是正常的呢?还有一点,安川G7在给板子送电之后不需要采取任何屏蔽故障的措施就能输出12路脉冲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更换驱动电路电源上的电容试试呢

楼主:
现在静态测量驱动部分大致是好的,对比测量的。没发现有什么异样之处。不知道这种驱动电路的工作原理。所以试不了驱动部分的好坏。逆变模块CM110YE4-12F的资料也找不到。所以有点棘手。希望高手能够帮我解答。怎样在脱离模块的情况下测试驱动部分的好坏?另 模块装上测试的时候应该采用什么措施保护IGBT?谢谢了!

网友B:
这个G7不同普通控制,正常情况下驱动上的电压是不平衡的

楼主:
你好,你说的不平衡是指脱离模块单独上电的时候吗?那如果这样的话怎么检查驱动的好坏呢?还是只有静态测试如果没什么问题直接上模块试?

网友C:
前几天听一个老师讲课时,他提到过这种问题,他说这种问题正常,变频器有个设定参数,该参数检测到功率信息后认定电机小功率输出,所以未全压输出,当你加大功率后又会全压工作。

网友D:
我修过G7的变频器因每相有4路驱动信号,所以要分清上臂和下臂如根据你标的应该是1-4,5-8,9-12脚跳变电压相同。2-3,6-7,10-11相同否则就有问题。由于主电路模块昂贵(我的75KW一块2000元左右)可以用小功率场效应管(我用IRF740)参照主电路搭接带40W白炽灯(连成星形)试机。具体电压见论坛17页。

网友E:
会不会是带不动负载,关于安川G7的有关故障,上海津信变频器有限公司写了一份维修总结,你可以登录上海津信的官网查看下载

网友F(2011-06-22):
直接上模块,这个模块有十几个IGBT在里,二个一组,

网友F:
不好意思错了,我想表达的是我弄过几台都是差不多,安川G7 11的,是这个情况,模块里面有十14个IGBT在里面,

网友G(2011-09-07):
请教下,此板怎么样单独加电。
71两脚为+,67(记不清了)两脚为—吗?

楼主:
有个插脚是接p n 的,找到就行了。具体记得不清楚了

网友H:
请问楼上修过安川G7上的开关电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