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9):
80变压器加油不拉跌落式开关可不可以

网友A:
高压设备维护一定要先拉开电源,在变压器高低压侧接触到带电体干活还要将两端悬挂接电棒。
再来回答你的问题,不知道你的油位是不是很低,假如低于铁芯的话,加油后要将变压器静止4小时再投入使用;假如只是油枕欠油的话可以不作静止等待。

网友B:
停电操作  安全第一

网友C:
如果您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对生命失去了留恋,请直接用您的双手拥抱高压线吧,10KV的高压线定会让您如愿~最后祝您心想事成,一路顺风~

网友C:
忘了说给您刮的风是东风,西去的路上说不定还会遇到唐僧呢~

楼主:
学习了    谢谢顶楼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