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9):
绝对定位和相对定位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绝对定位就是相对零点的位置,相对定位就是相对前一个位置

网友B:
比如一座山海拔1500M,山脚下有1000M高;
那么这1500就是绝对值,500就是相对值;

楼主:
绝对定位,就是说不管电机在什么位置,我给它一段距离的脉冲,电机行走的距离始终是到零位的距离吗

网友C:
有1~5    五个数据。从1~3,这时为3.然后从3到5,绝对位=5,此时是以1为基准,所以=5.
这叫绝对位。换个说法:从3~5,这个距离只有2.这时只能=2.这个2是相对于3开始的,是相对于3为基准的,所以这叫相对位。
1~5这个距离是不变的,是恒定的,如果定义了1为基准,随便你走到什么地方,都以1那里开始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