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传值很奇怪

楼主(2011-05-19):
程序段1

           OPN      DB          7

           L          #StartIndex

           T          #StartI

           L          #StartI

           LAR1

           L          DBW  [AR1,P#0.0]

           T          DB3.DBW        0

程序段2

           OPN      DB          7

           L          DBB  [AR1,P#2.0]

           T          DB3.DBW        2

IN参数    StartIndex,类型DINT;

TEMP参数  StartI,类型DINT。

这段程序我放在FB里面,传入值IN为0,1,。。。等等其他值的时候,程序运行没问题,传入50,100(暂时只试验2种值)的时候程序就STOP。

太TM蛋疼了,请教什么问题

DB7长度是9996byte

网友A:
在线监测诊断一下   看CPU报错信息  可以很清楚的知道STOP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