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9):
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1变压器内部短路2外部线路短路

网友B:
有好几种可能,1,二次负载侧有过载和短路现象,2变压器二次侧有接地现象(和铁心)

网友C:
在现场的话,情况最清楚;
笼统说的话,可能性会有多种。

除以上所说外,绝缘老化、受潮等,都有可能。

网友D:
最大可能是外部接地

网友E:
2次短路吧

网友F:
一句话,短路!

网友G:
二次侧可能有短路

网友H:
我遇到过两次都是二次短路,可以试着在二次侧加个熔断器

网友I:
负荷大,电流大,短路,绝缘不好,散热不好等

网友J:
输出短路,过载等都有可能

网友K:
过载,短路,变压器该到坏的时候

楼主(2011-08-27):
这个故障是由于二次侧接地~烧坏的

网友L:
1,负载过载2,线圈绝缘击穿3,控制变压器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