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PLC锁定

楼主(2011-05-19):
各位前辈:
            我们公司领导要我把一客户200PLC使用时间锁定到7月底这应该怎么做的?不知道能不能实现这一功能。谢谢。

网友A:
能做,用计时器或系统时间都可以

网友B:
实时时钟做就行了

网友C:
用记时或记数器吧。

实时时钟要带电池卡。

网友D:
用实时时钟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