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ew panel plus 600

楼主(2011-05-19):
请问view panel plus 600 外存储卡CF的作用是什么?如果不用它,会出现什么情况?程序是存在存储卡里吗???

网友A(2011-07-06):
MER文件小的话,可以不用CF卡。CF卡可用来装字体和MER运行时文件。

网友B:
触摸屏本身也有几十兆内存,一般不用存储卡也可以的;有存储卡的话下载的时候可以选择下载到存储卡或者触摸屏本身。如果触摸屏画面用到多中文字体的话,可能触摸屏本身存储空间不足以装载字体,这时候就需要存储卡。

网友C(2011-09-24):
CF卡可以存MER文件。。字体。。日志文件即历史趋势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