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D4怎么接线?

楼主(2011-05-19):
请问QD75D4在连接第三方伺服电机时,端子8到14需不需要接线?如果接,接哪几个?谢谢!

网友A:
8到14脚,包括了零点信号、伺服驱动器准备好信号、清零信号,这个接伺服时是要接的,伺服驱动器都是有对应信号和这个链接的

网友B(2011-11-30):
这类 问题 看说明书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