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中组织块问题

楼主(2011-05-19):
我打开别人编好的生产线上使用的S7程序。为什么OB82.OB85,OB86等块是空的,是不是这些块不用呢?有些功能和功能块被加锁了,请问怎样解锁。

网友A:
1、诊断组织块空的,是为了防止PLC进入停机状态,当PLC侦测到问题时,其会查找对应的组织块,如果不存在,那么PLC进入停机状态,因此,这些空的组织块就是防止PLC进入停机状态,如果你需要对侦测的错误进行处理,那么在对应的组织块中编写程序。
2、SFB,SFC不可开锁,FB,FC可以使用Unlock工具,但是仅限于未使用西门子隐私保护工具加密的FB,FC。开启后为无注释,无符号表的STL语句,希望你能看得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