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图的电机是如何实现快慢速的?

楼主(2011-05-19):
第一张图中电机是如何实现快慢速的?当K10紧停打开后,电机1U和2U始终有电,为什么?K22和K21是正反转,K25是快速

网友A:
这实际上很好理解的。这台电动机是一台双速电机,它的快慢速绕组是独立的,两个绕组互不联系。高速时用高速绕组,也就是(U2 V2 W2).低速时用(U1 V1 W1).而U1和U2连在一起并常带电,是为了节约一个接点吧了。

网友B:
看下,还是不错

网友C:
还有这种电机 ?

网友D:
虽然没看到你的图片 我估计你那个应该是多级电机 通过改变磁极对数来变速的啊

网友E:
双速电机

网友F:
最少不是单速

网友G:
是多极变速电机 还有高速,中速,低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