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9):
日光灯的几种常见接法

网友A:
真是少见多怪,日光灯还搞串并联,明显就多了一套灯具,在一个地方安装两套是否有必要,不如直接用那样的功率来得方便。不知道这样的串-并联有无做过试验,可行吗?

以下是我搜索的资料,供参考。

目前市场上最常见普通日光灯管有:飞利浦,欧司朗,佛山照明几个品牌
目前市场上最常见LED日光灯管一般电源内置式,安装方便(常见规格有:600MM 1000MM 1200MM)

启辉器(启动器) 电子式镇流器  线圈式镇流器

几种常见日光灯管接线图(电子式镇流器建议找专业人士安装)

如果您是线圈式镇流器(电感式)管架,那您直接启辉器取下,就是可以将LED日光管换上就可以了(如果您想更节能可以短路镇流器,这样没什么损耗咯)!

如果您是电子镇流器管架,那将按上图断开相关线路,直接供电至灯管二端(建议找专业人士操作)

网友B:
小灯管大学问啊

网友C:
不错,内容详细

网友D:
有些看不明白lz的意思

网友E:
我想问一下电感式的可以改变接线方式节能吗?请举列说明,请教了.谢谢.

网友F:
第三种。。看不懂。。。请指教

网友G:
串并联还真没见过哦,不知可行否?

网友H:
很详细的资料啊,正想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