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板房与 照明

楼主(2011-05-20):
活动板房几乎都是铝皮构成怎样才能在铝皮上固定 照明用的线管 开关 灯头等

网友A:
塑料涨管

楼主:
请问 用铁钉管卡还是用镙丝管卡 你说的塑料涨管是PVC管吗

网友B:
有一种补铁皮的拉钉器,钻个孔用拉铆钉拉就OK了,开关盒,线槽,线管卡扣都可以。

网友C:
钻孔用铆钉

网友D:
用线槽, 螺丝钉固定。。。    开关盒也可以用      我就是这样弄的

网友E:
可以暗装,用一200瓦烙铁心垂直烫下,穿上管,把明装盒卧下,就OK 了

网友F:
我们一般用铆钉,效果很好。

网友G:
楼上的老师说过了,用拉铆钉还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我采用的是锣丝固定的 用拉铆钉牢固是牢固 就是费事 三十几间房子 加过道照明四十几个灯 我一个人安装还要维持车间正常运行 累哈 谢谢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H:
铆钉,安全,可靠!

网友I:
三十几间房子 加过道照明四十几个灯
领导让你一个人干?

楼主:
谁叫厂里就一个电工呀 但是还是搞好了谢谢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