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0):
本人对变频器不太懂,想问个很简单的问题,接11kw的变频器和电机要什么规格的电线呢?我看市场上有卖的好多种类,不懂,请大家帮帮忙,多谢了。

网友A:
问的还不详细啊,电机大小还没说!电缆型号跟使用的环境很大关系,电缆大小三相的话6个平方的就够了。

网友B:
11kW的变频器传动电机系统,主电路的配线:
1.6平方截面以上(含6平方截面)均可;
2.电缆的耐压推荐1000V;起码要750V以上耐压。
如上两条件满足即可。第一条满足供电载流量;第二条满足变频器输出谐波影响对电缆的绝缘不会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