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0):
大家好,我是做现场维护的,我想求一份 PLC控制液压机的程序,带模拟量的,最好带注解的,非常驻感谢。PLC是三菱或是欧姆龙的皆可。我的邮箱是liuchengtao1234567@163.com

网友A:
那有那么巧的和你维护的一样的,楼主可以用软件将你机器的程序读出来,再现场结合你的机器动作,那样学要更好些

网友B:
   如楼上所说,难以有一模一样的程序;
   当然,楼主可能仅是想了解一下程序原理,大致差不多的就行,但也要提供设备的型号什么的;虽说了这些,但我手中并无这样的程序。

   或者,也可从机器的动作原理入手,来了解程序的编制。

网友C:
液压机的PLC程序我有,你要的是液压拉伸机还是挤压机?

楼主(2011-07-05):
挤压机的,但是带压力传感器跟伺服阀的

网友D(2012-04-30):
你好
哪位老师有平板液压机三菱PLC硫化程序,有排气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