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0):
RS-232、RS-485、CAN-bus等通讯端口的隔离,离不开电源隔离及电气上的隔离。电源隔离最常用的方法就是采用隔离电源模块,隔离电源模块除了将系统地和通讯地隔开,有效抗干扰外,还具有电压转换的作用。
方案推荐:采用分立元件的隔离电路
采用隔离电源模块给隔离后的通讯接口供电,可有效阻隔干扰,保护系统前级电路。为更好的抑制高频瞬态干扰,可在隔离变换器的输入端并接一TVS管,如图 2.10所示。选择TVS管时,
应综合考虑TVS管的耐压、钳位电压等参数,选择合理型号。若电源模块的功率比较大,而通讯接口消耗的功率不到该模块最大输出功率的10%时,建议用户在输出端并联一个假负载,如图 1.1中的R1,以保证电源模块工作在良好的负载条件下。

图见附件

适合通讯隔离使用的电源模块大都为定压输入隔离非稳压输出系列,如TEN-POWER的BS-1W系列,此系列的模块品种齐全,型号众多,有SIP、DIP等多种封装供选择,用户可根据使用条件选择合适的型号,以满足对体积、重量、性能、便携性等各方面的要求

网友A:
很不错,学习了

http://www.cdsrkj.com 气动量仪
http://www.cdsrkj.com 齿轮测量仪器
http://www.cdsrkj.com 汽车检具
http://www.cdsrkj.com 传动链测量仪
http://www.cdsrkj.com 齿轮齿距

网友B:
没事来来http://www.102yb.com

网友C(2011-12-10):
很好的法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