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0):
FX2N系列PLC中能否将32位数据与16位数据混合运算,比如:
即(D205,D204)*D22→(D207,D206)

各位师傅帮忙看看这样编程行不行??

楼主:
难道都吃饭去了??

网友A:
X2N系列PLC中能否将32位数据与16位数据混合运算
这个问题不是很懂,帮你顶一下,希望有专业人士回答你。

齿轮齿距供应
标准齿轮
齿轮测量仪器
www.cdsrkj.com

网友B:
呵呵.你用的是32位运算. D23 D22 已经自动分配了. 即=32位数据源.

程序指令没有错误.

网友C: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用的是32位运算. D23 D22 已经自动分配了. 即=32位数据源.

程序指令没有错误.

也就是说,前提是在之前的程序中D23是不能被占用的?!
可惜我占用了,看来要改程序了

网友D:
D23必须是0;

网友E:
没有问题!其实不用问的,实践一下就什么都知道啦!运行后打开监视看运算结果,可以先用mov传简单的数据到寄存器里,再看看监视的结果对不对。

网友F:
刚查了一下编程手册,4楼说的正确;
楼主也可编一个简单程序 试验一下。

网友G:
理论上可以。。。

网友H:
对于是不是可以,我且不论。但我想说的是,对于搞工控的人来说,不管做什么先自己做一下试验,这比什么都好。学问,我认为学也可以问,但不要老是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I:
32位运算D22  D23被自动分配占用,D23不能被其它程序占用。

网友J:
顶楼上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但是不耻下问的这个好习惯还是值得表扬的。

网友K:
编程手册说的很清楚,有时候想的多了反而把自己绕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