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0):
就是比如1秒闪烁的时间继电器之类的,特殊用的,不用写逻辑,直接拿来用的闪烁电路

网友A:
不是很清楚这个问题,帮忙顶一下。
www.cdsrkj.com 齿轮测量仪器

网友B:
CPU设置中设置时钟内存。

你难道不看手册的?

网友C:
sm0.5 0.5s
sm0.4 30s

网友D:
三楼正解

网友E:
好像在CPU属性中可以设定,

网友F:
用一个时间继电器跟比较指令,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网友G:
做个脉冲就哦了 这个很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