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0):
各位高手:

小弟我初学西门子,发现西门子与三菱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西门子200的plc中计数器触点是达到设定值线圈得电,触点动作,但300的好像不是这样,求教高手。

网友A:
300的计数器必须配合比较使用。说难听一点,西门子的计数器就是一个INC指令而已,一个可以加到999的指令而已。

网友B(2012-07-20):
对 必须配合比较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