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时钟问题

楼主(2011-05-20):
我公司为了能拿到一年后的质保金要求写时钟一年,如果不付质保金一年程序无法使用。请教各位师傅怎么写?

网友A:
1个定时器定时时间为1分钟,然后触发计数器,1440次后就是1天,然后触发第二个定时器,365次就是1年,这样即使用户修改系统时间也不影响。

最后不要忘记给PLC加密。

网友B:
但也不要忘了如何方便给PLC解密,呵呵

网友C:
1个定时器定时时间为1分钟,然后触发计数器,1440次后就是1天,然后触发第二个定时器,365次就是1年,这样即使用户修改系统时间也不影响。

最后不要忘记给PLC加密。

请叫师傅这样写程序的话,如果机器中途长时间停机不上电运行,这个程序就要顺延到365天才能生效吗?

网友D:
是啊
机器一年不通电,你们一年也拿不到钱。

楼主:
CPU224这样写程序掉电保持的时间也就是190个小时吧?

网友E:
224的CPU有内部时钟,直接读出来就行了

网友F(2011-10-10):
同意楼上的!s7-200有实时时钟,直接读出来就可以啊!

网友G:
是呀!直接读出来设定明年后的任意一个时刻触发控制内容把机器死机或者复位很多输出有,使之不能正常使用就行了!

网友H:
不上电,呵呵,既然客户出了大价钱做了,至少付了90%了,怎么会不用呢?如果真不用,呵呵,那也没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