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工程配线

楼主(2011-05-20):
请问医院六层楼要安装60台空调185KW,日光灯共15KW,一台电梯18KW,加设备等共计250KW,380V三相四线用多大线,麻烦高手回答,谢谢了,急...。

网友A:
240m2

网友B:
240铜电缆要好些

网友C:
240M2 偏大了, 还要看一下需用系数。其实我觉得  150M2的就可以了。

网友D:
如果不打算增容話.150M2就夠了。

网友E:
考虑到负载的同时率可以在总功率上按一定系数打折选择截流电缆

网友F:
150的就可以了,要铜芯线

网友G:
150够用,最好再大点,185吧

网友H:
250kw除380v除1.732就是承载的电流,再查手册,185就够了

网友I:
铝芯240,铜芯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