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90V调速器不稳

楼主(2011-05-20):
我有一台70W90V直流调速电机,白天一般很正常,下午就有时转速不稳,加一个扰干扰线圈和电容器,也不能,现在白天有时也出现,我用一台500W变频电源,就可以正常工作。在调速器的输出端接一个100W灯,就出现灯一闪一闪,输出电压也波动。不知什么原因。请各位老师赐教!

网友A:
更换调速器试试。

网友B:
查查电位器是否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