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0):
产品有7PIN端子,分别对应X0.X1~X6.任何一片没有测到,隔8个产品后要自动排除。排除输出是Y24,原点是X36,终点是X61。请教各位大虾,这段程序该如何写呢?

楼主:
咋米没大虾指点下呀?

网友A:
楼主配合下现场描述下控制要求吧

楼主:
就是推一个产品过来,然后端子组立。因为有时候端子变形什么的,会有不良的嘛!所以需要在组立后在在进行测试,如果是不良的呢,经过八个之后就要排除。我知道是要用位移指令,可是就是弄不好,纠结···

网友B:
细细的看现场的动作,认真分析!能帮助你的除了你还有谁啊?

网友C:
每个产品过来,对X0~X6作与运算,如果是良品就赋值0到D0中,如果不良就赋值1到D0,然后就将D0的值移入一个字的D中,然后比较第8位的值,是1就OUT Y24,每个产品运算一次.

网友C:
移位时,使用字左移指令,一次移一个位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的指点,以后有不明白的地方还请多指点下。谢谢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