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1):
请问下,输出部分我可以看明白,可不懂那个DSC是什么东西。
1、那个输入的算是什么信号?
2、DSC可以输入需要的频率从而使电机旋转吗?
3、输出接触器触点信号反回给DSC又是什么意思?
变频器我没玩过,上来请教的~!请哪位大侠教我一下,谢谢~!

楼主:
如图看不清,可点击图片,就会放大~!

网友A:
DCS应该是反馈信号 从图上看  具体的得根据现场来判断了啊    顺便问句你这个是哪个厂家的变频器呢?

楼主:
是西门子的,75KW的变频器~!

楼主:
图纸上的PLC用的是:230RC0+DM8+DM16 这三个各代表啥么模块?我一直用三菱的,没用过西门子~!

网友B:
DCS是集散控制系统

与PLC交互信息采用数据卡,PLC、DCS、变频器互联都是开关量互联,看看变频器说明书就明白了

网友C:
你这里好像是两地启动 一路是在现场就地箱启动,一路在DCS系统中启动

网友D:
同意7楼的解释

网友E:
同意7楼的,应该是名称不一样而已

网友F:
230RC0+DM8+DM16
这是SIEMENS的LOGO;

网友G(2011-06-29):
1、那个输入的算是什么信号?
2、DSC可以输入需要的频率从而使电机旋转吗?
3、输出接触器触点信号反回给DSC又是什么意思?
回答:
1.DCS为监控系统,输入给PLC的是开关量接点信号,接点闭合时启动PLC所控制的电机,,断开时停止.
2.DCS信号不能改变电机频率.
3.电机及运行状态信号反馈给DCS用于显示.

网友H:
DCS控制变频器
变频器的启停接到DCS系统,变频器将HZ信号反馈到DCS系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