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指示灯串电阻有用吗(20110523)

楼主(2011-05-21):
指示灯串电阻有用吗,这个电阻要用多大的呢?

网友A:
电阻大小取决于灯

网友B:
限流降压

网友C:
串电阻是为了限流降压保护指示灯

网友D:
限制电流,降低电压。

网友E:
以前有一种小白炽灯泡的指示灯,本身就带有限流电阻;
如果指示灯,有必要外接电阻,则可根据指示灯参数和外加电压确定,用的时候就会知道。
但据我见到的,限流降压元件通常会在指示灯外壳内,比如LED指示灯。

网友F:
看这个灯的允许电流

楼主:
但是指示灯内部肯定有电阻呀,不是多此一举吗。

网友G:
个人认为没有必要 如果指示灯是买现成的一般都会在指示灯内部做好限流电阻的 自己没必要再接一个

网友H:
还是串一个好啊。

网友I:
了解指示灯的工作电压、电流,控制电压为220V,利用串联电路计算公式就出来了.................

网友J:
如果是成品220V的指示灯就没有必要加电阻。如果自制应看是使用的什么灯而定。

网友K:
电压不是一个档次可以哈

网友L:
直接接一个220伏就行了。

网友M:
二楼、三楼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N:
没有必要!

网友O:
看指示的要求的啊

网友P:
没有必要嘛,现在很多厂家生产的220V的指示灯都直接用上就OK了,内部已经集成好了

网友Q:
根据需要限流进行保护

网友R:
老图纸?老技术设计?问出图的吧

网友S:
看灯的规格而定

网友T:
灯如果是200V的就不用串

网友U:
串不串先要看你的灯额定电压是多少,从你的图纸中知道,这个一个接入220v的电,如果灯的工作电压低于220v就要串接了,具体串接多少?220v除以灯的工作电流(估计不会超过20ma吧)=电阻的大小(大概11k的电阻吧)如果是奶泡灯电流会更加小一点,电阻也就在增大一点,反正电压除以你灯泡的电流就可以算出来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C:
串电阻是为了限流降压保护指示灯

网友V:
灵活运用

网友W:
这是分压电阻。要换它,不仅要考虑阻值,还要考虑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