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1):
水浴恒温振荡器使用前须知

1、 使用前请详细阅读本说明书。
2、 机器的工作平面不能过度平滑(例如瓷砖等)。
3、 用户提供的插座的电气额定参数应不小于本机的电气额定参数,并有良好的接地措施。
4、 整机严禁在阳光直射的环境中使用。
5、 调速应从低速向高速慢慢起动。
6、 机器在高速振荡时可能会有一定的移位,因此在使用时应有人看管。

水浴恒温振荡器使用说明

1、 装入试验瓶,并保持平衡,如是双功能机型,设定振荡方式。(详细设定见最后图示)
2、 接通电源,根据机器表面刻度设定定时时间,如需长时间工作,将定时器调至“常开"位置。
3、 打开电源开关,设定恒温温度:
(1)将控制小开关置于“设定"段,此时显示屏显示的温度为设定的温度,调节旋钮,设置到您工作所需温度即可。(您设定的工作温度应高于环境温度,此时机器开始加热,黄色指示灯亮,否则机器不工作)
(2)将控制部分小开关置于“测量"端,此时显示屏显示的温度为试验箱内空气的实际温度,随着箱内气温的变化,显示的数字也会相应变化。
(3)当加热到您所需的温度时,加热会自动停止,绿色指示灯亮;当试验箱内的热量散发,低于您所设定的温度时,新的一轮加热又会开始。
4、开启振荡装置:
(1) 打开控制面板上的振荡开关,指示灯亮。
(2) 调节振荡速度旋钮至所需的振荡频率。
5、工作完毕切断电源,置调速旋钮与控温旋钮至最低点。
6、清洁机器,保持干净。

水浴恒温振荡器注意事项

1、 器具应放置在较牢固的工作台面上,环境应清洁整齐,通风良好。
2、 用户提供的电源插座应有良好的接地措施。
3、 严禁在正常工作的时候移动机器。
4、 严禁物体撞击机器。
5、 严禁儿童接近机器,以防发生意外。
6、 更换熔断器前应先确保电源已切断。
7、 使用结束后请清理机器,不能留有水滴、污物残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