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1):
Q02H CPU 如何连接两台GT1000系列的触摸屏,欢迎发帖,最好有图哦

网友A:
不能加通讯模块?

网友B:
CPU连接一台触摸屏,然后触摸屏连接另外一个触摸屏,两个触摸屏都可以喝PLC通讯上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通信模块我用的是QJ71C24,我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我其中一个触摸屏的通信距离有近30米远,所以必须考虑用RS422通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方法和图纸。谢谢!

网友C:
可以考虑以太网通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