咋回事?

楼主(2011-05-21):
CPM2AE在下载程序时提示:扩展函数无法下载,请检查DIP开关和设置。咋回事。

网友A:
CPM2AE是首先在线,然后点击PLC、编辑、设置,在扩展指令中选择用户设定就可以了。
另外,要将设置传送到PLC,断电后重新上电就可以下载扩展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