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1):
我单位有一台电磁调速电机1.5kw,用的是JD1A-90控制器,电机始终在150转/分钟运行,经常出现电机过流,热继电器保护的情况。负载也不重,怎么老是出现电机过流发热的现象呢?是电机长期在低速运行而出现失速的原因,还是电磁调速控制器用得太大的缘故?请大家指教!

网友A:
应该和操作有关 我们公司有两台11KW滑差试调速电动机以前也是老是出现过流现象 后来厂家过来说了哈 从来没有过流的事情出现了 其实就是在开动电动机的时候 先开电动机 等电动机正常启动后 在开调速器就没有事了 也就是几秒钟的事咯

网友B:
电机,在低速度运行下,是发热量最大的,这很正常

楼主:
电磁调速电机先出现转速变慢然后失速,最后才出现电流过大而出现热继电器保护

网友C:
以下是引用lxk6800在2011/5/21 17:43:01电机始终在150转/分钟运行,
你这是几极电机啊?要是你说滑差电机,怎么还接热保护呢?电磁调速异步电动机是由普通鼠笼式异步电动机、电磁滑差离合器和电气控制装置三部分组成。没弄懂你说的咋回事?

网友D:
问题没搞清楚!到底是电机还是励磁部分?
电磁调速电机先出现慢后失速,一般是可控硅热性能不好,原件达到一定温度就直通。
按理说负载不大,电机不会产生过流,如果励磁电源接在电机热继电器下,励磁部分导线有破损,尔耳接地,而调速表功率选偏大,那么可能出现过流情况。具体问题望再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