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1):
如题。有人说,三相电机的启动转矩比单相电机大,那么假设在相同工况下,采用三相电机比单相电机有什么区别,在启动转矩方面?

网友A:
单相电机的启动需要一个启动绕组,或启动电容。启动有“死角”;三相的点击不需要,启动没有死角。这是区别。所谓说三相的电机比单相的电机起动转矩大的说法也许是出于此吧。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很模糊啊

网友A:
过去的单相电机,基本都是“电葫芦”式的鼓风机,上电以后起不来,嗡嗡的叫。用手拨了一下,就转起来了。试想,风机类负载的起动转矩是很小的,都起不来,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单相电机,需要一个启动电路做支持,启动电路如果有问题就起不来了。而三相电机就没这问题,直接起动即可,且有几倍于额定电流的起动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