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1):
一个地方有几个指令怎么才能输入进去    比如 这个指令[PSL  MO]   怎么样才能输进去

网友A:
上升沿指令,很少用这个了。一般直接在前面的开关上面输入上升沿或下降沿指令就可以了。
上面的那个指令就和一般指令一样写啊,这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在PSL和MO之间加一个空格键。

网友C:
应该是PLS+空格+M0,不能是“PSL”!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PLS+空格+M0,不能是“PSL”!
 难怪输不进去

网友E:
还是没有理解“一个地方有几个指令”的意思;PLS指令,只是楼主举的一个例子。

若如FX的[PLS M0],梯形图模式时,点-[ ]-图标,键入“PLS  M0”确定即可。

网友F:
楼主用的是三菱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