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2):
请问三菱PLC指令中 MOV D010 D1011Z 中D1011Z什么意思  变量Z变化后  指向什么呢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教!!

网友A:
楼主对三菱的编程手册不是很熟悉吧

楼主:
是啊。惭愧!平时用的较少,主要是维护!!

网友B(2011-07-14):
小弟也是很难搞懂这些高级指令,

网友C(2011-09-16):
变址寄存器而已

网友D:
Z是变址寄存器

网友E(2011-11-24):
就是把D010 传到D1011的寄存器中,而此时的D1011Z 的数据就是D1011+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