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2):
各位前辈,我今天在网上看了一天的等电位联结知识,心中仍有两个困惑,请众位指正。

 一、我的理解如下,不知对不对
 我的理解是,等电位联结的原理来自于法拉第笼,即法拉第做了一个金属笼,笼子和大地相接,让一个人进入笼子并给笼子通上电,结果人在里面没有任何异常。即电流从金属笼子外面通过,而金属笼子里面不会带电。

 正因为这个原理,所以将建筑物的所有用电设备外壳、金属物、楼层中的钢筋、水管相连(相当于一个法拉第笼),再和建筑物主钢筋相连(相当于笼子和大地相连)。当某处电器漏电时,即让所有等电位联结的金属都带电,都是电压上升,成为等电位。而电流就从这个笼子的外面流走,人在这个笼子内不会触电。

 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当用电设备漏电时,所有等电位联接的金属都会电压上升,而人体站在家中地上是零电压,如果不是上述的法拉第笼原理(电流从笼子外走,不让笼子内带电),就会从升高电压的金属体到达人体进入大地让人触电。

 二、等电位和楼房主钢筋相焊接,而避雷针也是和主钢筋相连,一旦打雷击中楼房,即整个等电位联结的金属都会电压上升,那太可怕了吧,用电设备也做了等电位联结,这打雷的电流从它身上过,那电器受得了?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你首先要搞清电流是有电位差才能流动。
所有的接地体都零电位,而人体接触接地设备外壳或站在地上也是零地位,这二者之间无电压差,所以无电流。
所有设备外壳都接地了,所以当有雷击时,雷电流通过接地体导入大地,设备外壳与接地体只有一点连接点,无通路何来电流?

楼主:
没人能通俗的详细解答吗

网友B(2011-06-21):
所以就要接等电位连接器啊!当有电位差时它就会导通!与用电设备断开确保设备安全